过零还是移相

楼主(2006-04-13):
电炉电阻丝加热元件用过零还是移相调节好,那种方式能延长电阻丝的使用寿命。

网友A:
用移相控制就好了 过零控制只是抗干扰性强一些 寿命上面移相的要对负载好一点。
 我们可提供以上两种的SCR整套产品。 有兴趣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pan-globe.cn 了解一下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木强
电话: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网友B:
    可以根据工厂对电网的要求或加热元件的要求,来选择电炉电阻丝加热元件用过零还是移相调节。用移相调节的方式是改变电压大小来控制的,对加热元件来说不是全功率加载,对延迟加热元件
的寿命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移相对电网有一定的干扰。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用移相好呀,移相是改变可控硅导通角改变输出电压,过零是通断型的,相对来说用移相的话,加热元件的使用寿命要长些,我们有成型产品可供选择.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
电话:029-85255937
www.zsyb.com

网友D(2007-03-07):
控制的好校果都一样,对于加热元件的寿命用移相触发比较好

网友E:
用移相触发比较好

网友F:
我建议用过零触发,因为移相对于电源的干扰太大。

网友G(2009-03-03):
寻求合作 可控硅三相移相触发 需要量最低2000台,原来实验了 安东的一台 LU906 内置三相移相的触发板 星型接法的 ,实验结果是好用。但是给安东说一次性备货2000台,最低价格可以做到 多少,安东销售持怀疑态度,好几天了一只不给报价,真是笑话。有能做的厂家抓紧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