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温度超温报警和电机的运行状态报警

楼主(2006-04-13):
冷却塔要测量进出水的温度和两台电机的运行状态,当温度高,电机停转要独立4路开关量报警,不知道如何解决?成本要低。

网友A:
用一台4路显示报警仪就解决问题。水温测量用二支PT100测量温度。电机运行状态用二支热电偶来测量。原理是热电偶的测量端在常温下闭合仪表显示室温、断开仪表显示断偶状态数字表显示大约1300,利用此状态。二根导线接在仪表的热电偶的输入口上,另外二头导线接到电机启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上,当电机启动触点闭合行成回路,此时仪表显示室温正常。将仪表的4个温度报警值设定好,热电偶设定在500度。当电机发生故障停机,热电偶开路仪表显示最大值报警。4个点报警定仪在一个输出口去触发蜂鸣器。

网友B:
只是报警而且成本要低就用 温度继电器

网友C:
我们提供带液晶显示和设定的温度传感器,WS-600AR,有高低温报警开关量输出,详细资料请参见http://www.stitcs.com
性能卓越,质量可靠,价格低廉。
你只需要配置两个WS-600AR,系统总成本在850左右。有意可联系。
上海天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用CLASS A级精度的温度变送器测量水,然后通过4-20mA的信号接给二次表,可以设定4组继电器报警,高温报警!
这一套系统价格在8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