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开关控制

楼主(2006-04-13):
能告我如何解决,在塑料大棚里有31台电动排风机要求在计算机上根据温度手动点击开风机。

网友A:
用铂电阻Pt100和PLC的温度控制模块加上位机控制,实现可以
仅供参考,需要时给我发邮件,ZZJBOY@TOM.COM

网友B:
我做过类似项目,温度信号传输到计算机,再由计算机人为控制温室里的继电器开或关,有需要的话发邮件给我。
ytfpsai79@163.com我可以给你做详细方案。

网友C:
   1.用温度采集通讯模块,传感器用PT100。
   2.排风机选通讯开关量输出模块。
   宇电有现成的产品
   温度采集用AI-706MJ2J2J2S六路巡检通讯模块;
   风机开停用AI-301ME5L5L5L5L5L5S开关量模块;
   以上模块分散安装在现场电控柜内,通讯线连接到控制室计算机上在软件上直接控制开停,还可以看到电机的运行状态,有专用软件很方便。联系我帮你解决。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网友D: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美国红狮的模块化控制器, 主模块下扩展16个功能模块,主模块起到通讯和数据备份功能,功能模块品种丰富,可按需要选择。 标准主模块具有:RS232/RS485通讯口,以及以太网接口;超级主模块不仅具有标准模块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虚拟的人机界面功能,数据记录功能(配CF卡插槽),通讯接口以及编程口同第三代人机界面。   ·只需几分钟,而非几小时就能用Red Lion 的模块建立PID控制系统   ·独立于PLC之外的精确,强大PID控制器   ·点击拖动预置的各型号PLC驱动程序,即可实现其和PLC之间的通讯,而不用另编协议   ·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模块:单路PID,双路PID,TC,RTD,电流,电压,以及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基于windows的 软件,快速方便地设置参数   ·提供RS232,RS422/485,和TCP/IP 以太网接口   ·更换时,即插式模块,主机能自动识别   ·增加PID回路时,仅需增加模块   ·DIN 导轨安装 此套系统配置:1、CSMSTRSE 1个+CSRTD600 6个(RTD)+CSDIO14R 6个 及组态软件,总价约: 3.3万元,由于该模块内置虚拟人机界面功能,软件自带WebSever功能,所以远端pc无需额外安装软件,通过IE浏览器,直接访问模块的IP地址,即可实现远程监控功能。2、采用热电偶,CSMSTRSE 1个+CSTC8000 4个(TC)+CSDIO14R 6个 及组态软件,总价约: 3.1万元,功能同上。请参考!021-54807896 /13370269729侍

网友E:
如果有计算机,用 AD590 做传感器,再加一块模拟量输入卡、一块开关量输出卡、

楼主:
    特种花卉养殖塑料大棚要做个项目核算,在计算机局域网内的5台计算机多能操作塑料大棚的电机开停,是30台窗帘电机,能看到温度变化,记录温度曲线。项目核算软硬件要多少项目款,1.6万能搞定吗?计算机和导线不计算,提供相应的图纸资料,我有电工,再找个搞电脑的人把项目搞定。

   感兴趣的把你的设计方案在工控网内【发送留言】给我。

网友C:
如考虑价格问题软件可不买。塑料大棚温度控制没有工业的时效性强,软件应用可作另时开启指挥用,无需购买软件,软件是半小时运行版,发出指令开启电机后,软件可退出用作办公用,办公、控制二不误。需要时就打开软件看看现场风机运行状态和温度情况

我考虑的方案和价格在你规定的范围内。
大棚送风机可实现手动和自控。自控是利用植物对温度适应范围广,用位式控制,温度超高时报警输出控制风机开停。而且可随时手动开启风机。
在局域网内5台计算机可操作电机开停
硬件型号:手动开关风机控制模块AI-301MA5L5L5L5L5L5S要3台
温度测量自动控制风机AI-706MJ2J2L5L5S要5台
软件型号:AIFCS网络版V8.1.0

方案的实施在电话里沟通就可以了。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F(2010-04-15):
北京东方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地处北京市海淀区,是专业从事联网设备、传输设备研发、推广的高科技公司,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我公司长期从事GSM/GPRS/CDMA/3G远程测控技术的开发,在无线通信领域积累了大量的软硬件开发经验,拥有多项专利。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产品研发队伍和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主要产品有GPRS/CDMA/EDGE/3G路由器,无线数传(DTU),无线网络视频服务器,串口服务器,智能短信服务器,PPP拨号模块等。
电话 51581166—803
手机 13581668375
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