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状态显示

楼主(2006-04-13):
了解各个房间门开关状态,记录次数。有办法吗?

网友A:
可以采用计数器加光电开关实现,但是成本较高

网友B:
了解各个房间门开关状态,记录次数.。有办法吗?
有!了解各个房间门开关状态那是要在电脑上显示、计数的。方法是:在每十个房间安装开关量输入模块一个,连接计算机上软件,显示开门状态计算次数。
宇电有现成的产品,开关量模块型号AI-301ME5I5I5I5I5I5S型,软件AI-FCS监控软件。
如需要与我联系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买若干个计数器,门上安装自己做的弹簧片,可以在开门/关门时通/断线路,然后把两根引线接到计数器上,就好了。计数器自带电源,4年使用期。有现货。美国进口的。021-54807896 侍 13370269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