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

楼主(2006-04-13):
plc软件用的是gxd-7.0,软件里显示繁体字时成乱码,请问怎么样在软件里改动我可以显示

楼主:
我尝试在字体里将繁体字删除,但不能将繁体字删除,请教是否有其他方法解决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很急 阿

网友A:
建议你重新安装软件

工控啊!

网友:
安装新版本的GX不就行了吗!!!

楼主:
不行啊,我安装了8系列的,还是不行

网友B:
FXGP也蛮好的,不过好象是针对FX系列的

楼主:
重装什么

楼主:
唉,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一下了

网友B: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用南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