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变频器模拟输出端子如果短路会怎么样?

楼主(2006-04-13):
如题,是通过外部电位器输入来调节频率,速度信号电源是变频器自身提供。一次更换电位器过程中同事无意把三根线短接在一起了,后来就出现不定期的电位器调节失效的问题(电位器确定是好的)。现在只有使用变频器自带面版来调节了,非常不方便。请问这是因为把变频器的信号源短路造成的吗?谢谢。

网友A:
直流模块烧了。没有直流输出。

网友B:
如果是电流信号没什么不问题,因为它有250欧内阻,如果是电压信号的话没试过那天我看看再告诉你们吧,

网友C:
电位器调节,实际是电压信号.变频器外模拟量一般分电压和电流信号两种.都不是很精确.

网友D:
先更正一下,你所说的是变频器的模拟输入。其中两个是供电位器工作的模拟电压(是个电压源),另一个是模拟输入口了。三线短接,就是说将直流电压的+、-短接了,这个电源也就被损坏了。当然是不能正常工作了。有一个办法可能解决的,修电路板的这一部分(有点难度)。可以使用一个外部电源,电源的+接电阻的高端(千万别接到变频器上的那个模拟电压+上了),电源的-接电阻的低端及变频器上模拟电压的-上,电阻的中端接模拟输入口。就这样了,试试吧。

网友E(2008-10-27):
那位师傅,能给我讲一下中频电炉的,原理与维修,忠心的感谢,各位老师望赐教,?????? 学生刘瑞兵

网友F(2010-05-31):
有可能是线接错了,仔细检查一下,一般不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