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遭遇"大马拉小车"时...

楼主(2006-04-13):
恒转矩负载,马达3KW,原来用西门子4KW MM420,现在MM420坏了,领导要求用现成的旧的7.5KW ABB ACS401代替.我知道得把一些参数值设低才行,请问:除了额定电流,最大电流,还有什么参数?

网友A:
其它参数基本不变。

网友B:
其它基本不变!!

网友C:
其他参数可以不变.

网友D:
除了以上的,请按照电机铭牌输入电机参数!

网友E:
这种情况用起来是最舒服的,只需要根据电机铭牌把数据设定好后,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但有制动电阻的话记得把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制动功率设好,还有最大电流限制住,就OK了。

网友F:
楼上的诸位都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