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电机位置控制中位移传感器作用

楼主(2006-04-13):
各位师傅!
本人是刚入这行 我们公司 有个伺服定位系统 用了一个位移传感器 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用的 伺服电机后面不是有个编码器来定位?我就不知道 位移传感器干什么的了
请 指教 谢谢!

网友A:
什么样的传感器?什么样的机械结构?

网友B:
全闭环控制.

网友C:
同意楼上讲的,应该是实现全闭环控制的

楼主:
就是用了 三环控制 ?
这个位移传感器 是用来直接定位的  用作位置控制 编码器用来反馈速度和方向的

网友D(2006-05-17):
正常情况下 伺服电机有编码器  这样伺服系统是半闭环
如果加上一个编码器就可以构成了全闭环 有反馈的
效果 定位上能更好

楼主:
好久没有上网了 谢谢

网友E:
松下伺服(MSDA043A1A)44号参数--每转输出脉冲数的最大值究竟是2500,还是10000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