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烧线圈?

楼主(2006-04-13):
    各位朋友:哪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CJ20-160总烧380V线圈,在同一线路中别的没有问题,只是它更换新接触器还烧!

网友A:
更换合格的产品

网友B:
环境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C:
是否是新更换的接触器导致的线圈铁心不能接触,造成磁阻变大,致使线圈电流增大,因为交流线圈再吸和之前电流很大么,

网友D:
你是哟功能什么牌子的接触器啊
质量有无保证啊

网友E:
多方面原因/电压。温度。都有可能

网友F:
测一下接触器工作时线圈的电压,电压高了低了都会烧线圈。

网友G:
线路是否有虚连?

网友H:
换个功率大点的看看呢??

网友I:
有几个问题处理好了没?:1、线圈固定好了没;2、控制回路中是否有吸合后的限流保护装置,限流保护装置有无问题;3、不影响功能和保护的情况下换换线包电源看看。供参考。

网友J:
温度,电压,电流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网友:
坏了就换么

网友K:
 测一下接触器工作时线圈的电压,电压高了低了都会烧线圈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洞天:如何与你联系

网友L:
看看你的线圈固定的紧不.动静衔铁是否有油灰.公用线是否有接触不好的.

网友I:
与我QQ303276460 联系或13103859943

楼主:
洞天你好:邮箱有吗?交个朋友!

网友M:
我同意XXX的意见

网友N(2006-05-23):
第一个是不是选择的功率不对,一般有些厂家选型都是略低于实际的功率,按照设计要求,必须选择1.2-1.5之间的功率,还有XXX说的也有可能,是哪个厂家的,不会是用的天水的吧.

网友O:
别的线路也用这样的接触器不烧,就是这一线路的问题。

网友P:
检查线路,肯定是线路故障。接触器周围的环境恶劣吗?线圈加的电压是额定电压吗?用电流表测量一下线圈的工作电流是否超标?线圈的绝缘电阻是否合格

网友Q:
检查一下接触器前面的控制回路,是否有虚接,打火现象造成,线圈电压不稳.线圈电压不稳造成线圈发热烧毁.比如说接触器互锁点,控制器触点,接线端子等.

网友R:
你换一个进口的不久没什么事了吗?你别用的是正泰产品

网友S:
电压超出85%-110%的范围,或铁心没吸到位都会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