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细分控制

楼主(2006-04-13):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但细分控制不是很清楚,哪位高手能否帮帮忙,指点一下,应如何现实细分控制,有没有相关的原理图提供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将脉冲电流设计为正弦波的相识,然后按照等相位角分割。

网友B:
不懂,但是你可以电话咨询我们公司工程师 哦

楼主:
感谢以上两位朋友的回复!
目前我是按四细分做的,输出的阶梯波形应该没什么问题,跟相关资料上所说的一致;但接上功率管后,波形产生失真,好像被限幅了似的,不知是不是硬件电路有问题,能否指点一二;所用的功率管是达林顿管TIP122,会不会是功率管选择有问题?如果是,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C:
三相混合步进细分会采用类似交流电机的正弦波的PWM脉冲宽度调制方式进行细分控制,两相步进细分做的其实可以很简单,说简单了就是阶梯波电流控制。 举个简单的例子:整步时第1步A相电流为+10A,B相为0;第2步A相电流为0,B相为+10;第3步A相电流为-10A,B相为0;第4步A相电流为0,B相为-10;第5步同第1步A相电流为+10A,B相为0,以后循环。。。 4细分的情况就是:第1步A相电流为+10A,B相为0;第2步A相电流为+7.5A,B相为+2.5A;第3步A相电流为+5A,B相为+5A;第4步A相电+2.5A,B相为+7.5A;第5步A相电流为0,B相为+10A;第6步A相电流为-2.5A,B相为+7.5A;第7步A相电流为-5A,B相为+5A;第8步A相电-7.5A,B相为+2.5A;第9步A相电流为-10A,B相为0;第10步A相电流为-7.5A,B相为-2.5A;第11步A相电流为-5A,B相为-5A;第12步A相电-2.5A,B相为-7.5A;第13步A相电流为0,B相为-10A;第14步A相电流为+2.5A,B相为-7.5A;第11步A相电流为+5A,B相为-5A;第12步A相电+7.5A,B相为-2.5A;第13步同第1步A相电流为+10A,B相为0以后循环。。。 采用细分时驱动器都是采用恒电流进行控制的,也就是说当其中任何一步的各相电流值是按照细分表的电流进行恒定电流控制的,要达到恒流控制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个检测电流反馈和设定电流进行比较后放大输出来达到恒电流控制,一般实现电流检测都是通过一个电阻来实现,我们通常叫这个电阻为检流电阻,由于电阻值固定并已知,那么只需要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降就可以知道通过电阻的电流了,具体还要配备相应的稳压稳流抗扰动及输出功率电路,涉及到产品和各个公司的机密,无法提供了,抱歉哦

楼主(2006-05-13):
写的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A:
"第1步A相电流为+10A,B相为0;第2步A相电流为+7.5A,B相为+2.5A"
这只是示意。真这么分,步距不均匀。

网友D:
步进电机驱动器已经很标准,也很规范拉,何必自己做?自己做会有很多问题的,成本未必低,性能未必好,毕竟业余与专业不能等同的。买一个现成的不是更好?

网友E:
同意老宋的观点,除非是特别的要求和应用,而且现有的无法改制。
    如果你量大,可以向供应商要求定制的嘛!
    顺便问一下代理商或者生产厂家一个问题:有没有PWM+方向信号兼容的步进驱动器?

网友F(2008-10-16):
细分可以调整斩波频率做,也可以用电压比较做吗?

网友G:
能否推荐一宽性价比不错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牌子

网友H:
国内的北京和利时电机。

国外的德国百格拉。

?

网友I:
怎么我感觉和利时的驱动器和电机都很土的样子, 那个伺服驱动器也是,外壳一看就象个旧的!? 哎,好歹也把门面做好看点啊

要我用国内研控,国外东方.

网友H:
研控?在国内步进电机驱动的供应商中似乎市场地位并不凸显,这两年的步进市场格局是否有大的变化我不清楚,但就2006年以前的情况而言,四通,白山,雷赛是To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