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RA28的通讯协议

楼主(2006-04-13):
哪位知道6RA28和PC机是怎样通讯的,急等回复.请回STEVEN101103@163.COM或上海欧达.海威自动化有限公司,021-59779545,59779560,FAX:59779557

网友A:
上海欧达不是什么都能吗?区区一个USS就难倒了

楼主(2006-05-22):
如果是恶意打击就是你的不对了,这边是技术交流,如果老兄牛的话,不妨指点一下。因为这是老型号的东西,用的比较少。

网友A:
哈哈哈哈!兄弟,你这样未免太小气了,我可是到处见到欧达的影子,并无打击之意:
6RA28采用SIEMENS标准的USS协议.如果你想偷懒,你下载一个SIEMENS200的库就好了,但估计你不喜欢.
如果你想自己编,先找本MM440的手册,上面对于USS有详细的描述
我告诉你一下帧结构
STX   LGE   ADR    PKE    IND   VAL    STW  HSW BCC
先导  帧长  站地址 参数号 索引  数据值    PZD   异或校验
例子:以50%的速度运行3号装置
02 0C 03 0000 0000 0000 0C7F 20000 5E
又如:将15号站的参数12设置为30.0
02 0C 0C0F 200C 0000 012C 0400 0000 04
具体的帧结构,PZD,PKW,PKE的意思你自己找手册看吧.
顺便说一下,
6RA28的东西不是老型号,而是2002以后才出的,最老的数6RA22/23/24,6RA70是以上产品的升级,6RA28是一个6RA70的简化装置,没多少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