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ntouch里面用脚本实现弹出确认操作提示对话

楼主(2006-04-13):
  请问,如何在intouch里面用脚本实现弹出确认操作提示对话框功能?

网友A:
做一个窗口,上面两个按钮一串文本

网友B:
恩  这个方法比较的简单和直观。但是操作起来比较繁琐。我想请教的是有没有用脚本程序实现的办法。点下启动或运行后,出现操作提示对话框。而不是对每个电机都自己做个对话框窗体,再做一个确定按钮,然后用弹出窗体功能。

网友A:
KBCD里有MessageBox函数,可以实现系统提示框,不过需要安装相应的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