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汽包水位的测量疑问?

楼主(2006-04-13):
用双室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及光柱显示仪来测量锅炉的汽包水位,可我怎么也想不通,变送器所得到的差压不就是正压口与负压口之间的差值吗?也就是说是汽包水位到正压口的高度,那么在光柱上显示的(红色)也是这个高度的压力值,怎么能让它显示的是实际的汽包水位呢?可愁死我了。谢谢您,谁能帮帮我。

网友A:
作迁移。
另外,汽包水位连接的应该是正压口

网友B:
楼主不是自动化出生吧?随便找一本热控方面的书都能找到答案。
平衡容器实际上就是水位传感器,其工作原理是造成一个恒定的水静压力,使之与被测水位形成的水静压力相比较,输出二者之差,显然这也是一种示差测量方法。如果不用这样的转换,而只测量水位变化引起的水静压力,则对有压容器来说信号太小,甚至无法测量。根据公式推导,当汽包内几种介质密度恒定时,压强变化量和水位高度变化量成正比。在经过补偿后差压变送器完全可以反映汽包水位的变化。
希望楼主还是看专业书,结合图示就能轻松理解了。愿学习顺利、快乐!

楼主:
谢谢两位,真的是一针见血呀,我懂了,我都想了一上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