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低压电器检测 用什么模拟负载啊?

楼主(2006-04-13):
我有些 低压电器需要检验 可是我找不到负载 请教大家 用什么负载 好啊?

网友A:
这要看你检测什么项目。
一般需要专用的设备来检测,项目也比较多。
如果你是用户,一般不检测,要相信品牌就行了。

楼主:
就是 老板叫我用一个 乱七八糟的牌子 我才不放心的 我说都没听过这个牌子 老板就叫我检测嘛 检测不合格就不用 我们用户 那里有什么条件去检测啊 再说 有些东西 要长时间用才能看出质量来的 老板说 检测不出问题 以后出了问题 还是找我 唉

网友B:
什么低压电器?微断,熔断器?这些东西必须要有专门的检测设备的,比如上海电科所有个电器实验站。专门做低压电器检测的。

网友C(2009-05-21):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国家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可以做!!!

网友C: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所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