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AC800F与800M的区别

楼主(2006-04-13):
请论坛里面的各位高手,讲一讲800F与800M的区别,并说一下各自的优点,发表一下大家的看法好吗?

网友A:
这个贴子很有意思,我现在就是在一边研究F,一边又要做M的项目。好像M优点不多哦,不过,我也没接触几天,不好乱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LD中,加入Function Block后,总是使能管脚与汇流条相连,而且也没法改,真是的。

网友B:
其实800M和800F只是名字比较像而已,最开始根本不是一个公司研发的产品,后来都被abb收购了,然后对它们进行了一下修改。
至于具体的区别请参考《用ABB东西的同行来报个到吧!》里面的讨论!

网友C:
确切的讲AC800F 非ABB研发,AC800M是ABB的亲生的,两套系统的软件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D:
我们在用AC800M的,最近又要升级了,升级到完全新的软件。。SV4

网友E:
NineApple 能私下聊聊ABB吗?
尤其是AC800M的冗余系统.

楼主:
800M是用OPC与上位机相连的,那么它与服务器是以什么方式连接的,它的编程语言是和800F差不多吗?还是类似于计算机的语言类型呢。有了解的就出来发表一下吧!

网友F:
  800M是如何才能将现场数据传输到管理主机呢 ?

网友B:
800M是用opc与上位机连接的,不管是用abb亲生的800xa还是用第三方的。
当然了如果用abb的800xa的话会很简单,只要把opc server装好,然后在ppa中简单设置就可以了。如果是用第三方的那,就要根据具体的软件来设置了。
至于编程方式,应该说是和800F一样的,都是支持5种语言,现在来说最常用的应该是FBD,ST,和SEQ了,当然细分到具体的模块还是有区别的,但它们是有相通性的。

网友G:
ABBXA有六种语言,最重要的是CBM,这是它最大的优点,也是独特的地方.

网友B:
六种语言??
LD,FBD,SFC,ST,IL………………

网友B:
想起来了,你是指在800xa里面的编程方式吧!

网友H:
AC800M还有独创的Control Module编程方式,另外还有FunctionDesigner编程,所有编程方式多多

网友F:
大家说说吧

网友I(2011-03-25):
ABB的800M编程使用都很方便,用FB 编程学习容易而且好懂,数据连接,有在软件集成的OPC,简单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J(2013-09-10):
800m对小型系统较使用,大一点的系统还是用F,价钱在这放着呢,一分价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