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dcs连接?

楼主(2006-04-13):
plc输出的4~20mA信号直接进dcs不能显示,是否因为二者的参考电压不同?

网友A:
可以把dcs的AI卡件选择为不向现场供电的模式试试!

!@#@$%^#^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是标准4-20mA信号

网友B:
都是标准信号,所以肯定没问题。您需要检查一下两个系统的共地,减少干扰,检查DCS通道组态等问题。

楼主:
绝对是两个系统之间的问题,因为此通道加变送器信号可以显示,而plc的信号用万用表能够测得

网友C:
要设置DCS的电流AI卡为四线制工作方式.

网友D:
不知最好原因是什么?我这边也有这样的情况,一直没有解决。

关注。。。

网友E:
本人笔记本电脑的USB接口通过USB/RS232与OMRON C200HG PLC不能通讯,请高手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F:
我单位就连上了啊。

网友G:
把dcs的AI卡件选择为不向现场供电的模式!应该没问题。如果是实在无法共地,可以用信号隔离器(或安全栅)隔离。

网友H:
首先确定AI是否是智能卡,如果是就不行了,因为智能卡要能通过通讯协义才能通讯的,PLC的AO输出的只是普通的DC4~20ma信号当然通讯不上了,本人以前用过HONEYWELL的智能卡的时候也碰到过,改变有源或无源接线方式都不行,后一问才知道是上述原因,换成普通高电平AI卡通道问题解决了。

网友G:
楼上的,STi和HLAI是两回事,PLC不可能输出STI信号和HART信号。

楼主:
老冯说的有道理
如果是实在无法共地,可以用信号隔离器(或安全栅)隔离。
但为什么隔离后就可以了呢?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I:
dcs的AI卡件选择为不向现场供电的模式!

网友J:
AI810卡应该可以

网友K(2006-06-05):
如果是标准业信号4-20MA应该是没问题的! 建议看一下下,DCS卡件上的DI是电压输入还是电流输入,如果是电压输入,要加隔离器,一般卡件上已经有了,就是要你选择供电或非供电(有个小开关)!也就是并入一个250 OM的电阻~将4-20MA电流转化为1-5V电压输入~

网友L:
应该是不共地引起的吧
可加一信号隔离试一试

网友M:
中间加信号隔离器就可以了

网友N(2008-06-17):
我在现场页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中间加安全栅问题解决,设计院的解释是共地问题,两边存在电位差

网友O:
接地问题,或采用信号隔离器

网友P:
加装信号隔离器试试,可能有效

网友Q(2008-07-18):
"plc输出的4~20mA信号直接进dcs不能显示,是否因为二者的参考电压不同?"

因为多数PLC系统工程设计时,选择了悬空接地方式,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PLC 输出+24VDC和0VDC,它们的对地电压。有可能对地不是+24VDC和0VDC。那就可能“二者的参考电压不同”。你要加信号隔离器了!!

网友R:
我觉得信号存在电势差,通过隔离栅后进行了光电隔离和信号的电阻再匹配,也有可能是由于内阻问题,造成电压不哆。

网友S:
主要还是看是什么卡,智能卡还是高低电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