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CP341做Modbus Master的问题

楼主(2006-04-13):
S7-300的CP341做Modbus Master的问题

    斑竹救命!激情如火救命!

    S7-300(CPU314),使用Step7 V5.3,CP341,Modbus Master(买了正版软件和狗)。

  按照Modbus Master的工程例子,下载了OB1、OB100、FB8等程序块,在硬件配置中设置了CP341为Modbus Master,也进行了Load Drvier,Modbus的通讯设置也按说明做了。现在CP341的故障灯也不亮,说明模块工作正常。

  问题:通过定时器启动主站发出命令,可发送命令的时候模块的通讯指示灯根本就不亮,也不闪烁,没有错误代码返回。为了方便测试,我只做了发送,暂时没有接受指令.我无法监测到发送的指令是否正确.发送数据的时候,TXD指示灯要亮一下还是不亮???

  我怀疑是哪地方配置的问题,请高手们帮帮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没有人懂吗,救命的事呀!!!!!!

楼主:
我的邮箱:jiangsida@sohu.com
     或: jiangsida@sina.com

网友A:
没人遇到过么?

网友B(2007-01-22):
现在有一个项目和你一样的问题,这里的高手哪里去了?
还是不肯告诉大家啊?

网友C:
S7-300(CPU314),使用Step7 V5.3,CP341,Modbus Master(买了正版软件和狗)。?????
何必要狗?,其实有S7-300(CPU314),使用Step7 V5.3,CP341做modbus就足够了

网友B:
楼上的有好办法就贴出来给大家看看,这样子等于什么也没说

网友C:
cp340调用fb2,fb3
cp341调用fb7,fb8

网友D(2008-03-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还卡着呢,高手进来指点一下呀,不要那么保守了

网友C:
楼上的我可以用cp340给你解决问题
调用fb2,fb3

网友E:
楼上的不用狗可以吗?

网友C:
是的,已做过很多类似的工程,包括与变频器,仪表的modbus通讯

网友F(2009-04-21):
同样,遇到过,最后改用其他方式做了.

网友G:
11楼能具体说说吗?

我最近也在做这样的一个项目,CP341Modbus master采用485通讯,FB7,FB8,与仪表通讯,是否用再建立其他站,采用PTP通讯?

网友H:
五楼的能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吗?便于大家共同学习,谢谢了。

网友I(2009-12-07):
近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读设为从站的仪表(斯菲尔的智能电度表),把例子程序内相关的功能块下载到CPU内后无响应,CP341上的灯一个也不亮,地址也改了。但不明白从站地址在那里设?请高手指导。急!!!!

我的邮箱为569343396@QQ.come

网友J(2010-08-01):
我想知道用300怎么能跟多种modbus仪表做轮循通讯,像200的自由口一样

网友K:
发送数据的时候txd必须一闪一闪的,否则就说明没有触发发送功能块,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你没有用上升沿来触发req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近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读设为从站的仪表(斯菲尔的智能电度表),把例子程序内相关的功能块下载到CPU内后无响应,CP341上的灯一个也不亮,地址也改了。但不明白从站地址在那里设?请高手指导。急!!!!

我的邮箱为569343396@QQ.come

你都没有认真看西门子的文档,从站地址就在报文里面,另外电度表表里面的地址和通讯参数也要注意一下是否跟plc的参数匹配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想知道用300怎么能跟多种modbus仪表做轮循通讯,像200的自由口一样

认真看西门子的文档,里面提到了论询的方法,一种是定时论询,实现起来简单,一种是收到报文后就立即发送下一条请求报文,另外第一种和第二种结合起来考虑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建议用第一种

网友K:
不用硬狗可以实现modbus,包括cp340和341,具体例子就在西门子官方论坛里面,去找吧。

网友L:
其实还是em277+222简单。

网友M:
CP341以前我用过,通过 RTU SLAVE与霍尼韦尔TPS-3000主通信,硬件::其中你必须买驱动软件和一块卡,卡插入CP341背面的插槽中,软件安装后,在库里提供有几个标准过程,按提供的示例程序原理编程,你调用即可,很简单。CP441不用卡,仅用驱动程序即可。

另外你可用S7-200自由口通信进行MODBUS主从通信,S7-200提供通信库程序,S7-200CPU通过EM277 DP网络接入大系统,这样可能更经济。

网友N:
发送块的使能是用的脉冲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M:

CP341以前我用过,通过 RTU SLAVE与霍尼韦尔TPS-3000主通信,硬件::其中你必须买驱动软件和一块卡,卡插入CP341背面的插槽中,软件安装后,在库里提供有几个标准过程,按提供的示例程序原理编程,你调用即可,很简单。CP441不用卡,仅用驱动程序即可。

另外你可用S7-200自由口通信进行MODBUS主从通信,S7-200提供通信库程序,S7-200CPU通过EM277 DP网络接入大系统,这样可能更经济。

cp441-2也要在模块背面插硬狗的

网友O(2011-01-04):
如果发送的报文不对,TXD也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