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表的计量说明

楼主(2006-04-13):
大家好,小弟想问以下电表计量的含义,我公司换了一个新的电表下面写了这些。  02总有功电量  03峰有功电量  41平1有功电量  42平2有功电量  05谷有功电量  61峰最大需量  62平1最大需量  63平2最大需量  71谷最大需量    07总感性无功电量  08总容性无功电量

网友A:
 以下只是我的认知:
同时请教你是否再做电工???
 02总有功电量 =>用电设备所耗用的能量.
 03峰有功电量 =>是国家或地区规定的用电计划,也就是错峰用电比较关注,在此是指上午10:00-18:00这段时间的用量,但要以当地供电所规定的为准.
  41平1有功电量  42平2有功电量=>这段时间有两种电价,与用电性质和容量有关,但要以当地供电所规定的为准.
  05谷有功电量 =>这段时间有-种电价,与用电性质和容量有关,但要以当地供电所规定的为准.

 61峰最大需量  62平1最大需量  63平2最大需量  71谷最大需量
=是供电所计费的方式,你这表显示的不算.
  07总感性无功电量 =>是来确认用的设备的功率因数.
 08总容性无功电量=>是来确认用的设备的功率因数.

以的问题很容易到供电局一部便知.望你能所原!!!

网友B:
你的这个是有峰谷平的数字式的,供电局有相应的代码

网友A:
电度表说明书会讲到峰/谷/平/的代码,同时叁照供所的相关文件.

网友C:
供电公司用这个!

网友D:
高供高计一般都采用峰谷电价法计量。总有功电量指的是不分时段总的有功电量;峰有功电量是峰时的有功电量;平有功电量是平时的有功电量;谷有功电量是谷时的电量;至于峰、谷、平三个时间断如何分,问问供电局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