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安川变频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6-04-13):
今天碰到一台安川G5变频器(110kw)故障显示OL1 空载运行电机正常加载运行电机抖动过流跳闸 请高手指导

楼主:
此机以运行5年 更换变频器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A:
变频器坏了,过载报警,可能输出有问题,
济南东达可承接各类变频器维修

网友B:
你检查一下你那机器是否输出缺相,安川G5这个这个是通病,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C:
你带电机,运行变频器.量三相输出是否平衡!估计你的变频器输出缺相!你重点可以查一下驱动板.建议你找专业的维修人员维修!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D:
上面的朋友说的很在理,但也不能排除模块出问题的可能。

网友E:
模块有问题的话,空载就不正常了,我同意 广州通济的说法

网友F:
同意广州通济有些说法,但安川不会经常遇到的就是输出有问题,出现抖动现象:

网友G:
这个问题讨论的很好,开阔思路。

网友H:
输出缺相,安川变频器会保护的;请重点检查一下机械负载。另哪位老师知道哪里卖G7安川变频器驱动板?

网友I:
北亚中秀各地办事处均可售G7的驱动板,请告知变频器的功率大小,www.jasonautomation.com.cn

网友F:
中秀各地:你是北京的吗

网友J:
我有安川全系列产品,请联系E-mail:pinpaililiang@sina.com

楼主(2006-05-21):
已修复 换了一个PC923

网友I:
中秀最近在优惠价促销安川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