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步进电机的转速

楼主(2006-04-13):
请问步进电机一般在使用时不丢步的最大转速能是 (?)r/min

网友A:
你要带多大的负载?

网友A:
我的电话:13316925797 可以来电沟通。

网友B:
去看电机的矩频曲线

网友C(2006-05-29):
要看电机参数以及负载而定

网友D:
矩频特性曲线很重要,你可以参考矩频特性曲线,一般速度不会太高,要根据电机的具体参数和负载情况具体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