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LC温度模块-PID可以自整定吗?

楼主(2006-04-13):
    以前用OMRON的CJ系列PLC,里面的温度控制模块包含有PID自整定功能.不过自整定的参数不是很好.现在我的一台设备需要用到18路温度模块.想改用别的PLC.由于本人用的PLC不多,所以想问问,LG的PLC的温度控制模块带PID自整定功能吗.(小记..PID手动整定简直就是折磨!!)

网友A:
可以.你用这个看看: PID8 指令

楼主:
LS人:
   你好。由于我以前没用LG的PLC。所以也没软件也没资料,想问问LG哪款PLC可以做到?另外资料和编程软件那里可以弄到?

网友B:
本站有资料:
http://s.gongkong.com/tech/download/brand.asp?brand_id=30&brand_name=LS&page=3

网友C:
LG K120S就有自整定功能

网友D:
K120s系列主单元具备PID自整定,有8个通道.可扩展温度模块.
K200S系列PID要根据CPU不同选择,但是使用上不是很方便,
K300S系列需要PIDB模块,很好用,模块式PLC.
推荐,小点数系统使用K120S
     多点数系统使用K300S

网友E(2013-04-09):
可以啊,PID8就自整定指令啊

网友F(2013-08-29):
pid8半天整不出来

网友G(2013-10-28):
那个120S的PID不能用的,是忽悠人的。

网友H:
用一两路一般都行

网友I(2014-01-18):
18路应该扩展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