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在带传动中,包角是大一些好还是小一些好呢?

楼主(2006-04-13):
包角大小对传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你指的是皮带传动吗,如果是,肯定是包角大的好,可以增大磨擦,提高机械效率,但是有些设备就不是这样,如果磨擦太大,设备产生堵转时,会因为皮带不能打滑也烧坏电机,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
包角主要用来控制摩擦力,其张力满足欧拉公式,其余就要看工况了

网友C:
好象皮带传动包角最大不超过120度

网友D:
皮带的包角当然是大点好,不然会出现打滑现象.如果要避免烧坏电机的话,那就在电机跟传动轴之间用别的方式连接,不要用刚性的连接方式.可用离合器等方式进行解决.当然,如果有很多场合不需要用离合器的话,那就降低皮带的松紧度就可以,实现在电机受阻的时候,传动轴跟皮带打滑.而避免烧坏电机了.

网友E:
主要看使用情况,一般能满足要求即可,包角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带轮的差值(不使用张紧轮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包角为120度,那么另一个就是240度了。

网友F:
一般来说,皮带得包角不要小于120度!

网友G(2006-10-30):
包角越大摩擦力越大,传动力的效果越好;驱动轮的包角一般不小于120度。

网友H:
包角的大小需要根据具体的现场使用情况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