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拉斯空压机

楼主(2006-04-13):
那位老师使用阿特拉斯空压机,我的这一台在加载时有刺耳的响声,拆机检查变速齿轮,轴承完好,请教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们公司也用,型号为GA-30C,加载时也有类似现象,但厂家来测过,都在正常范围内,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我们两台GA-30C,一台GA-22C,一台GA-37C,GA-30C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B(2006-05-22):
大家好,你们都是做阿特拉斯的吗?

网友C:
好象用过一台50匹的.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不解

网友D:
加载的时候没有见过这种 情况

不过泄载的时候有听过这种声音

原因是泄压阀动作不灵活

网友E(2006-07-03):
阿特拉斯螺杆空压机是用S7-200PLC控制的,一般都有密码保护,有谁知道这个密码??另外英格索兰的AB SLC-500离心空压也有密码,这个我知道的

网友F:
专门供应空压机使用的压力传感器.宁波柯力:0574-87562206

网友G(2006-11-10):
这是吸气滑块的声音,正常现象

网友H:
正常的,我公司也用有两台,GA37   GA55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