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西门子315-2DP建立通讯区

楼主(2006-04-13):
求助proface GP2500与西门子CPU315-2DP建立系统通讯区的设置

本人欲用DB10作为系统交换区,已经在plc 内建立了DB10但不知道
是否还需要在从DB10中建立40个整型字节,如不建立DB10中只有一个

vary temp  int

2 字节的空间。

请各位指教。

楼主:
请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A:
直接问你的GP提供商来得更快一些。

网友A:
02FA显示你的地址范围出错。

你可以对照GP用户手册自己解决问题的。

楼主:
我已经校验了一便地址.
都可以在plc中找到.
现在报的错误是
PLC CPOM. ERROR 02:FB002

我想用db10 重新建立一个系统通讯区,
但是不知道如何在PLC侧设置???
只需建立一个DB10吗??
不需要在DB10中建立40个int变量吗??

盼各位指教

网友B:
在GP与PLC的连接手册里,会有一个互相能识别的地址范围,你去查一下,是不是有地址超出范围。再者,在GP的软件里要设定起始地址是DB1,然后在PLC的软件里开辟一个数据区DB1,并是DB1里建立40个字。

若还有问题,请与就近的天任公司联系。www.tianren88.com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问题已经解决了
您说的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