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触摸屏字模糊

楼主(2006-04-13):
有一个触摸屏更换灯管后出现(显示的字隐隐约约)更换的灯管因没相同的直径,换的大一点的,不知是否灯管不匹配造成亮度过高还是其它问题?请高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换个功率大点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可以在屏上调节亮度的.

网友B:
你们没把液晶里面像纸一样东西弄出来吧,拿出来可千万别装反了!
还有就是看下高压够不够?和灯管应该没什么大关系.

网友C:
不会是装的问题吧,背光的反射板没有装反吧。

网友D:
应该是换灯管后没有安装好.

楼主:
只更换灯管,没动过其它东西,反光板也不用动到,就是屏幕偏白,操作可以,就像对比度差那种,不知那里可以调对比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