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接触器请教

楼主(2006-04-13):
55KW电机的星三角启动为什么只需要选LC1-D6511M5C,LC1-D6511M5C,LC1-D4011M5C接触器?电流应该可以达到100多安培的呀??[/b]

网友A:
55KW星三角电流计算:

电机额定电流:105A
内三角电流:105×0.58=58A
星接法电流:105×0.333=35A

样本选型是对的

网友B:
看看接线图,应该差不多!呵呵!

网友C(2006-07-13):
请问哪里有施耐德接触器的型号尺寸

楼主:
找一下当地SCHNEIDER的代理商要一点样本就OK了.
应该不难的!

网友D:
0.58和0.333是什么?电机的额定电流是指什么电流?是特指哪相吗?

网友E:
三角形运行时,相电流为线电流的1/√3 即约等于0.58。将接触器接于相线回路中,那接触器所需容量即为电动机额定容量的0.58倍。星形工作时,相电流等于线电流,即为三角形运行线电流的1/3,即0.333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所以星形接触器用LC1-D4011M5C接触器就够了。古月 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F(2006-10-27):
 我按施耐德的选过不好用容易烧触点 最好放大一档选型

网友G:
是的,最好是选大一些。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选的明明可以,现场却说选小了!
选高一档,就OK了!

网友B(2006-12-01):
你是用N型的吧?你用C型的好多了,不过价钱也是高多了!

网友I:
楼上的这位老兄仔细看看人家用的是N型的吗?明明都是C型的好不好!!

网友I(2007-04-19):
呵呵!有没有人来顶了!都成老帖子了!

网友J:
55KW星三角电流计算:

电机额定电流:105A
内三角电流:105×0.58=58A
星接法电流:105×0.333=35A

这个是对的.也可以选大一档!

网友K:
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www.gutaiw.com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固态继电器

网友I:
楼上的是疯子!

网友L:
下面引用由狱鼠临疯在 2007-4-21 12:27: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是
--------------------------------------------------------------------------------------------
102200真的是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