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大家来讨论一下电机过热保护的原因

楼主(2006-04-13):
我在我们单位维修设备时,经常碰到电机过热保护的设备.今天,一台进口设备,电机热保护,是电机的热感温元件保护,送给了PLC,电机无法启动.电机表面温度很高.
7.5KW的电机运行电流达到了25.6A.我查了热感温元件,空气开关,接触器,变频器,热继电器,电机都没问题.在查了机械部件,手动能转动.后来我让机修查原因,发现主传动部位发热.最后我下班了,没看结果.想请叫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电机过热

网友A:
原因太多了

网友B:
太多了,是否负荷过大,工作电压过高或过低不对称,散热不好,有无缺相,接法是否错误,线圈有匝间短路或接地,导线过细,电机轴承等等吧

网友C:
请加装电机保护和监控继电器,相序缺相保护\电流、电压保护、欠/过流、过压保护。佳乐自动化有这个产品,现在使用效果很好。
有意想请联系我:020-38770402
msn:steven-1688@hotmail.com

网友D:
加在变频器前面吗,不可以

网友E:
电流平衡吗.切开负载试一下.空载标准吗?正常的话.就只能是负载蹩劲了

楼主:
空载为3.4A

楼主:
三相电流都是25.6A, 空载为3.4A.工作电压为382V我个人认为为负载过大

网友F:
换电机加大电机功率

网友B:
电机和设备功率是不是不匹配

网友G:
电流达到了25.6A,电机没问题,负载太大或负载有问题

网友H:
电流确实太大。盘动马达轴时听一听马达内部有无异响(检查轴承),否则可认为机械负载过重。(不管怎样,要先检查自己的事)

网友I:
电动机是不是专用变频电动机?工作是转速是否很低,转速太低电动机易发热

网友J:
电机肯定是变频的检查一下编码器

网友K:
之前运行过那就是变频设置没问题!负载过大 看看电机轴承有没有问题

网友L:
负载太重,检查机械部分有无卡死现象。

网友M(2007-04-08):
检查变频器输出电压,电压调不上去或三相不平衡。

网友N:
进口电机的频率、电压与国内标准相同吗?也是50Hz、380V?

网友O:
7.5KW额定电流一般在14。5A你的运行电流都25了能不热吗。。。。。

网友P:
7.5KW的电机运行电流达到了25.6A. 空载为3.4A; 工作电压为382V,
说明电机本身是好的,应该是机械轴端的问题;
1; 负载是否过大?是啥负载?
2; 传动是皮带还是齿轮箱?齿轮箱齿轮磨损?
3; 润滑油是否过厚?
4; 两轴不同心;
电机本身的问题会引起发热,
1; 电机3相不平衡;电压过高;
2; 轴承磨损;
3; 变频器电流等参数设置不当;
4。 供电频率;
5。 转子轴偏心;
6。 电机Y型接法;

网友Q:
应该是负荷过大了,电工就不用管了,让机械上查吧

网友R:
换一个大一点的电机吧,这种情况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S:
空载电流 与额定电流或者说与电机功率,有什么联系 ?怎么靠空载电流来判断 电机好坏 ?

网友S:
顺便求助,工业用脱水机,启动时电流很大 启动时间能达到20秒 ,而且属于频繁启停的 3-5分钟  就需要启停一次 ;制动属于人工机械制动 。如果这种场合发生烧电机情况 ,有没有可能与制动有关?电机保护怎样整定?

网友T:
月白风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0 9:18:00
    空载电流 与额定电流或者说与电机功率,有什么联系 ?怎么靠空载电流来判断 电机好坏 ?

判断电机机械部分是否有故障,两端轴承好坏。如果轴承损坏完全可以显示了出来。
工业用脱水机,启动时电流很大 启动时间能达到20秒 ,而且属于频繁启停的 3-5分钟 。
应该用的是双速电机,制动器咬死当然会烧电机,热继电器整定应该是额定电流或根据双速大的一个电流整定一般就不会烧电机。时间二十秒太长了十秒就够了。熔丝额定值应该是额定电流的2.5~3倍。如果是单速电机用的是星三角启动设计就不合理了,但有解决方法星形启动时1~2秒点动一下,然后全压启动,熔丝的额定电流放大到电机额定电流3~3.5倍能防线路短路就可以了。有时3.5倍还是不够的会熔断熔丝造成断相放大到4倍前提是熔丝能防线路短路!

网友S:
3Q:欣欣向荣
多向各位学习了!~
还有就是 如果单速电机 直接启动 ,制动属于皮带张紧(脚刹)这种情况热保护该怎样整定 。
再有 就是烧坏的电机 从新绕过线圈以后,怎样才能判定其能否达到原来功率?如果线圈电阻 比原来的 大了会有什么差异?

网友S:
还有
如果采用单速电机直接启动 ,皮带轮带动 储物筐(直径1m)作脱水用。负荷最大为30KG;该选择多大的电机?

网友U:
 换一个大一点的电机试试

网友S:
各位大虾  都别潜水了, 冒个泡啊 ~

网友P:
理论上空载电流 是额定电流的5%-10%;这是在3相都平衡的情况下;

有皮带张紧(脚刹)这种刹车,得首先确定刹车在启动时是放开在先,否则热继电器要跳的;整定还是按原有额定电流来算。

网友T:
重新绕过的电机只要根据原来线径、圈数参数一般不会减小功率。就怕铁芯被火烧过,材质起了变化就说不准了。直接量线圈直流电阻不可取。而且是不平衡的,是不是能达到原来功率只有连上负载测电流才是正确的,电阻值一般不会偏得很大,偏得很大而且是平衡的就有可能线径小了。

网友T:
电机的选择去看一下电力拖动教科书,计算一下惯量就可以选定了。

网友V(2009-08-04):
22KW电机的保护

  需要什么材料

  正泰的价格

网友V:
谢谢各位朋友

     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