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6-04-14):
请问各位高手,PID控制中微分控制的作用是什么?什么叫做纯滞后、惯性滞后,容易滞后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网友A:
"PID控制中微分控制的作用是什么"
消除、或者是减轻震荡。

楼主:
多谢刘老师的指教.那关于后面的问题是否可以帮忙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B:
问你的PID控制代理商嘛!哈哈.
纯滞后是在过程控制中常用的术语.例如温度控制,在动态响应时,有个时间延迟(这是我20多年前学的,也许今天的定义不同了或记忆模糊了).
对于"惯性滞后",我的理解是电机功率选小了,小马拉大车,就会由于负载惯性,而导致动态响应有延迟.例如,输入给伺服放大器(阀)0.1V电机还没反映,但再加到0.12V,电机(油缸)开始转动(移动).
"容易滞后",电机功率选小了,就"容易滞后".这是我的粗浅理解,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叫我这老玩童,也学点新概念.

楼主:
楼上老师多谢指教!我不时专业搞PID控制的,也没有什么代理商可以问,刚刚接触所以问的问题也许比较幼稚,不过很感谢您的耐心指教!

楼主:
我上学时有接触到一点点这方面的知识,我们所讲的双闭环指的是速度控制和电流控制,但是我看论坛里说的双闭环和我们所讲的所指并不一样,不知道您是否可以指点一二?所谓双闭环到底指什么,是怎样控制的?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C:
请参考:
用http://www.baidu.com/s?wd=%CB%AB%B1%D5%BB%B7&cl=3&tn=yokcom
搜索双闭环
找到相关网页约8,300篇
用http://www.baidu.com/s?tn=yokcom&ie=gb2312&bs=%CB%AB%B1%D5%BB%B7&sr=&z=&cl=3&f=8&wd=%CB%AB%CE%BB%D6%C3%B1%D5%BB%B7&ct=0
搜索双位置闭环
找到相关网页3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