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急!和利时的macs能在xp下运行吗?

楼主(2006-04-14):
[b]在线等!!急!和利时的macs能在xp下运行吗?
谢谢!!!!

网友A:
绝对不行!!!

我们有一套MACS 2,一个维护人员擅自把工程师站的SERVER改成XP。改后可以运行,但是编译下装后操作员站没数据了。

楼主:
谢谢!我只好把我的机子设成双系统了!

网友A:
弄那双系统有意思吗?

应该养成良好的维护习惯,工控机不要轻易去改动。

楼主:
我是做试验用的,在办公室

网友B(2006-07-15):
应该可以吧,SMARTPRO需要运行ODBC补丁,不知道MACS II有没有

网友C:
MACS3应该可以,已经有补丁了,虽然和利时的人并不建议在XP下用
Conmacker 在XP下没有问题,CitectV5.42在XP下有防火墙限制网络
通讯,可能会产生“潜在”问题。不过补丁已经出来了。
MACS5还是不要想吧,老老实实用2000,MACS5中内置的数据库是
Sybase 的SQL Anywhere V5,该版本压根不支持在XP下运行,那是
WIN95年代的数据库。只有在2000下才比较稳定。另外,采用该版本
的数据库可能有成本方面的考虑,这个版本Sybase是免费的,V7以后
的所有数据库版本都是收费的,目前最新版本是V12。

网友A:
因为微软宣布停止NT的硬件支持了,所以DCS厂商又忙于XP平台的移植工作。

网友D:
我们单位macsv是2000平台

网友E:
我们也是2000的,不知道XP是否可以

网友F:
不能再XP下运行

网友G:
可以的,本人试过在个人电脑上可以使用,但是在工控机上不见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