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06-04-14):
我现有的控制方案是PC-》运动控制系统-》两轴电机,两轴电机带动一个激光头在2维平面内做比较复杂的运动:有加减速、插补等。已成型的产品中使用了步进电机,但是速度和转矩都受到了一些限制,现在想在一部分产品换成饲服电机,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运动控制系统采用发脉冲的方式控制饲服电机,可是我看了论坛上的一些贴子后发现当采用脉冲控制饲服电机时,它有个比较大的延时,那么当两个饲服电机做插补的时候精度会不会很差啊,有没有其它比较好的成熟的控制方法,各位前辈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呵呵,你的速度要求? 转矩要求? 你用步进都可以的话
用伺服当然可以, 不过成本要高些!

网友B:
用好一点的伺服,响应速度很快的,比步进要好得多。。。

网友C:
平面有没有直角的形状啊?伺服做直角不方便啊。

楼主:
成本的话不是很大的问题,问题是我的运动轨迹很复杂的,有圆弧、直角、锐角、钝角等复杂曲线组成的图形,适用于激光切割方面,什么图形都可能碰到啊,我担心由于饲服电机的延时导致当两轴做插补运动时没办法统一起来的,因为两轴所带的负载不一样的,可是我在网上看到好多CNC也要运行很复杂的图形,而且走的很好,不知道他们对于插补和小线段的加减速怎么处理的。

网友D:
用脉冲控制伺服,在引动中,电机的位置会滞后于指令脉冲。滞后量大致正比于速度。而这个滞后有多大的影响,还真不是这样随便说说就能确定下来的。而且,现在的雕刻机用伺服取代步进的也很多。
一般来说,走尖角的时候,肯定要减速,否则,伺服电机会自动实现“平滑过渡”的。

网友E:
目前在工控网上,好像对伺服的滞后变得谈虎色变,是不是过于误导拉,其实,只要是控制,就有滞后问题,所有的计算,运行都是要花时间的,就好象所有的产品都是要花金钱的一样。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对一般控制而言,基本可以忽略。况且,伺服电机还有那么多参数可以修正吗。插补效果如何不是由伺服决定的,主要是由上位机决定,伺服只是一个奴隶而已,不用说雕刻机,就是数控加工中心不是也用伺服做吗,有几个加工中心是用步进电机做的?我们伟大的帮主是做步进电机出身,没有合适的伺服品牌,所以,对伺服宣传少一点,对步进电机更感兴趣一些,老刘别生气,没有恶意呀。我老宋没有好的步进电机品牌,天天卖伺服,所以对伺服了解的更多一些,我相信,能用步进电机的地方,用伺服电机一般都没有问题(成本上升除外),用伺服的地方,却不一定能用步进电机。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前辈!
“滞后量大致正比于速度“是不是指速度越大滞后量越大?如果是这样那我运行时岂不是没办法去调整啊!
”插补效果如何不是由伺服决定的,主要是由上位机决定“上位机是直接插补好,还是用从A、B、C相反馈过来的脉冲进行插补好?

网友D:
“滞后量大致正比于速度“是不是指速度越大滞后量越大?如果是这样那我运行时岂不是没办法去调整啊!

没法调整不至于,只是调整不方便而已,另外,是否真的需要调整也是个问题。

“不用说雕刻机,就是数控加工中心不是也用伺服做吗,有几个加工中心是用步进电机做的?”
这个,有多少加工中心是脉冲带伺服做的,当然,还要做得比较好的。

网友A:
滞后肯定是有的,但是在你的应用上不足以影响啊?

现在的国产伺服响应速度都能达到MS以下,

插补效果由上位机,伺服共同决定, 上位机选好了,你可以根据负载特点调

整合适的参数都没问题的!

网友F:
  请问各位马达线圈自动绕线机用伺服控制,我不知道的马达是工作在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

楼主:
在我的应用中雕刻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它没有涉及到插补,如果会出问题的话应该出现在切割应用上的,因为它需要做两轴插补运算,最快的话频率也会达到100多K,
“有多少加工中心是脉冲带伺服做的”,象我这种应用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D:
“有多少加工中心是脉冲带伺服做的”,象我这种应用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个人认为,伺服还是用速度方式效果比较好,位置方式下,不能充分发挥伺服的性能,至于理由,参见精华区。

网友G:
電機僅是系統一部份 若將電機單獨提出討論 那將沒有結論 激光雕刻機與激光切割機 在我的經驗是兩種不同的要求 前者要求速度 精度不要求 後者反之 控制器的要求也不一樣 機構的設計也不同 在雕刻機又有不同作法 像 IC Marking 是採用振鏡控制 大工件採用CNC 切割機也有兩種方式 一是連續式 另一是打點模式 這兩種精度要求很高尤其在半導體的應用 振鏡方式我接觸過沒做過不太了解 其他都是伺服電機處理

楼主:
1、"在雕刻機又有不同作法 像 IC Marking 是採用振鏡控制"一般来讲,这类应该属于打标机。这类我也做过,由于振镜的镜片是转动工作的,它的阻力很小,所以全程都可以看成是匀速运动!!
2、我现在的方案是两个电机带动一个激光头在一个二维平面做运动,当它走雕刻图形时没有插补运动;但是走切割图形时,就必须走插补,所以我提出疑问,当两轴电机用位置方式控制走插补时,由于延时引起的滞后量会不会有很大影响!!我以前一个同事做过这样的实验,走一条45度的直线结果出来一条曲线!!
3、TO斑竹刘:当用速度时,轨迹的位置如何控制,用编码器吗?线段长点还好说,可是碰到很多小线段怎么办,比如要走一条很复杂的曲线,用N条小直线来逼近它,可是速度一直在变,这怎么处理啊!

楼主:
TO 沈阳老宋:“伺服电机还有那么多参数可以修正吗,插补效果如何不是由伺服决定的,主要是由上位机决定”。去年我的同事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同一套上位机控制系统,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用步进电机没问题,但是一换上饲服电机(用位置控制方式),在同样的速度下,当运行没有角度的直线时(即没做插补)运行不错,可是一碰到要插补的线段时,本来是直线结果运行后变成了曲线了,后来请那个卖饲服电机的人也还是这样,插补出来的效果不好,后来由于工作忙没有进一步的去查,现在这个项目转到我手上来做,所以我才提出这个问题

网友D:
个人不推荐脉冲控制伺服。

在控制器上建立实时的位置环。

网友E:
我的客户与您讲的刚好相反,以前用步进电机,现在全部换成伺服电机,也是切割机系统,注意,我的客户都是设备生产长商,都是已经出厂数十台甚至数百台设备,其中一个客户从一开始就是我在给他配富士伺服,脉冲控制,控制卡很一般(没办法,成本限制,500脉冲一转)。也有出现过定位不准问题,不过我都解决拉。你说的问题有2个办法,一个是用好一点的伺服,在我看来,富士的就不错。或者,伺服调整人员技术很好,可以将伺服状态调整到最佳值。我老宋说话向来负责,东北地区富士主要是我在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解决不了的问题,伺服是要有一定的技术支持的。你的问题如果确实向你所讲的那样,那就是2台伺服电机其中一台严重滞后(或者另一台严重过冲)。这个不是插补问题,一个是电机选型不对,或者电机性能太差,还有就是调试(技术支持人员)技术不到位。

网友H(2006-08-01):
我觉得关键是联动要做的好,然后电机调节的好,一般激光雕刻机用步进的多,展会上很多,大家也可以看到,皮带轮减速,基本家家都是啊!

网友D:
“一般激光雕刻机用步进的多,展会上很多,大家也可以看到,皮带轮减速,基本家家都是啊!”
这东西,有精度可言吗?

网友H: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关键看你用在那个方面了,一般的雕刻要求并不是很高,所以大家用步进的很多!

网友I:
高精度的运控技术环节很多,存在大量应用技术问题。老宋谈的伺服选型问题就是最常见的应用技术之一。很多客户只谈功率需求,不谈转矩需求,不谈工作转速的需求,不谈工作制,不谈环境温度情况。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的优劣比较也是有条件的,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得出结论闭环一定比开环响应慢,实际上PID本身就是可以提高系统带宽的。

网友J:
我现在的方案是两个电机带动一个激光头在一个二维平面做运动,当它走雕刻图形时没有插补运动;但是走切割图形时,就必须走插补,所以我提出疑问,当两轴电机用位置方式控制走插补时,由于延时引起的滞后量会不会有很大影响!!我以前一个同事做过这样的实验,走一条45度的直线结果出来一条曲线!!

走一条45度的直线都走成了一条曲线,,这个伺服控制是不是有好大的问题啊。滞后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是不是电机调得不好啊。

网友E:
“走一条45度的直线都走成了一条曲线”
这个系统是有点太烂拉,原因可能有3个方面,
1,控制卡或系统有问题,插补功能不好,或根本就不是什么插补。
2,电机有问题,PID参数调整不对。
3,电机选型有问题,电机选型不对。

网友K:
搂主为什么一定要用位置控制?

网友L:
沈阳老宋说得对

电机选型的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只是影响每个轴的响应而已。不过卡的性能比较关键。每根轴的负载和动力都不一样,而且在每一点的摩擦也不一样。所以插补功能必不可少。不过也可以用软件实现插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