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定BLR-24拉式负荷传感器的好坏

楼主(2006-04-14):
我厂物料计量秤使用的是:上海华东电子仪器厂 的
GGD-33A称量控制器       一台
BLR-24拉式负荷传感器     四只
有个班突然出现,称量控制器显示数值以每秒1kg的速度累加的问题
据操作工说,上个班的操作工在计量称上搞过电弧焊
经现场检查,发现有两个传感器被丝杆“顶”住了,测量其信号与以前正常值出入很大
两个被丝杆顶住的传感器,恢复正常时的位置后,故障现象依旧
再检查,又发现离电弧焊最近的那只传感器,有问题
将其四根信号线全拆除,只用三只传感器计量应急之用,称重显示正常了(只是精度降到了2.5)

请问路过高手,像这样的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如何检测好坏与否?
(我的测量数值:桥压间直流电阻:350欧姆,信号间268欧姆,我觉得基本正常呀)

网友A:
268欧的阻值不对,你再测两根输出线分别对应两根输入线之间的阻值,例如:输入线的颜色是红和蓝,输出线是黄和白,分别测黄对红和蓝的两个阻值,白对红和蓝两对阻值,看是不是有接近于短路的。

网友A:
电焊时传感器必须脱开或者短接电刷接地做保护。

网友A:
如果我没能及时回复,也可以电话联系我 13855283472  吴笛

楼主:
传感器才买回来
明天开始换传感器,我再测一下它各线间的阻值
谢谢,吴笛师傅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