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 face触屏编程基础问题

楼主(2006-04-14):
我是pro face 触屏初学者,遇到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我需要用PLC中的两个开关量点来控制一条线的可见与不可见,在pro face中我使用了picture display,用来显示的线已经入库,要达到的目的是这两个开关量点任何一个置1,则这条线显示,如果两个都为0,这条线不显示。

即如何在pro face中作一个逻辑与。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与你的GP供应商联系,他们会有周到的服务。

楼主:
再次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B:
你可以使用D脚本实现这个功能。

具体可以到proface或www.tianren88.com网站上去下载相关说明书!或与你就近的天任公司联系。

网友C:
使用TAG标签也可以。

网友D:
用D脚本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E:
 用D脚本实现这个功能。很好用的.我也正使用呢.
GP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