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流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6-04-14):
我想问一下单相电机及单相的高压汞灯电流如何计算,线径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I=P/U
线径,铜线一平一般按能承载4-6个流.

网友B:
单相电机的电流一般是电机功率(KW)的8倍,比如250W的电机电流一般在2A左右,高压汞灯没使过不大清楚,线径计算可以根据电流的大小去查表选择,适当流出些余量即可

网友C:
顶 玩文字游戏啊 我只玩网咯游戏 呵呵

网友D(2008-10-23):
引用 网友E:
?I=P/U
线径,铜线一平一般按能承载4-6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