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中传输误差的问题

楼主(2006-04-14):
请教:用4-20mA传输,这边送的数和组态软件接收到的数有误差,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1、查看组态是是量程设置是否正确,有误重新设置;2、线路故障,检查电缆。

网友B:
专业承接光纤光缆项目  施工 熔接
光缆 光纤跳线 光纤盒 超五类双绞线
上海欣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陈小姐 13564982457  52160145
MSN:zhihuanet@hotmail.com
QQ:654861162

楼主:
量程两边设的都是一样的,电缆距离在百米左右,距离会不会影响?

网友C:
距离应该在允许范围内,电缆要用屏蔽的,与24V以上的电缆线分开走。尽量避免相互间的干扰。

网友D:
到DCS端时的电流信号和变送器输出一直吗????

网友E(2006-05-17):
你可以看一下程序里设置的量程范围是否和仪表一致,如若一致,则设法调整一下变送器的毫安值,使之相对应。

网友:
是否存在信号地或多个信号共地方面的回路间窜扰?

网友F:
1)传输距离不是太长,看一看是不是用的专用的通讯线(设计院都给出了线的规格),要与24V以上的电缆线分开走.
2)对"组态软件接收到的数"进行测量,用校验仪在DCS的接线端子上,测4-20MA信号.如果和测量元件输出的一致,那就查组态软件的设置,工程量量程的对应,线性化处理的折算点等,这都是DCS处理的功能,一定要搞熟阿.
  因为动态和静太工况不一样.有时停机测量不出问题,开机后,大电机等产生的磁场,对地参考点的波动.又不方便测量,推荐再用下面的方法.

   也有一种办法.就是在DCS的板卡上,用校验仪送出一个标准的4-20MA信号,看一看DCS画面上的显示.你就知道是不是DCS组态的问题了.
   便携式校验仪,有德鲁克TRXII, FRUCK
   芬兰贝美克斯 MC5 MC2等.电建和调试所都有.

网友F:
还有什么问题,就发我的邮箱.  calico2008@126.com
 用的什么牌子的DCS等.

网友G:
DCS的AI卡件采集HART信号,这样可以避免电流传输过程中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