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Intouch中的AlmDbViewCtrl控件来记录历史警报?

楼主(2006-04-14):
请教高手:请问如何使用Intouch中的AlmDbViewCtrl控件来记录历史警报?需要设置什么?怎样设置?等待各位路过的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A:
AlmDbViewCtrl是用来从历史库中取出报警数据,显示用的。
记录用.Alarm DB Logger Manager

楼主:
请教:我将Alarm DB Logger Manager设置好运行后,把Intouch View运行起来后有好多警报产生,可是Alarm DB Logger Manager始终显示:"Number of alarm records in smart 0 smart Cache is Empty."  在VIEW中的AlmDbViewCtrl界面中也没有任何警报显示,点击“警报搜寻”后跳出一“Intouch OLE Automation Error ox100e.0202”错误对话框,错误内容为:“Error processing 'AlmDbView1.startTime' on setting string property(param),OLE object reference is not bound to an OLE object”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地方出错?该怎样解决?急切等待指教!感谢!

楼主:
各位路过的高手请不吝指教,我还在等待呀!!!!!!

网友B(2012-09-28):
没有安装SQL数据库

网友C(2013-05-03):
安装sql后,使用Alarm DB Logger Manager配置一下,很简单,AlmDbViewCtrl显示需要配置一下数据库,快速查询只是支持一些时间段,也可以自定义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