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新问题

楼主(2006-04-14):
各位好,我现在有一东方步进电机型号为:A4345-9215K.驱动器为:CSD5814N.都是从公司仓库翻出来的.因我们公司是日资,所以很多这种东西.请问各位高手它们能连吗?如何接线.驱动器上只有两排插排,好象没有电源输入的地方.请教了

网友A:
你应该问他
http://www.orientalmotor.com.cn/

网友B:
有两插座的话肯定一个是控制信号接口

另一个就是电机接口,多数情况电源与电机接口在一起,

不知你的电机是几相的? 二相的话般是4,6根线的, A+,A-,B+,B-...

三相的一般是4根线: U,V,W,PE.然后你再看看位数就知了!

网友B:
我再看了下图, 你那个好像是五相的.

楼主:
谢谢" 做伺服的人"
电机是5相的,驱动器也是5相的.电机插座也是5根针.就是控制信号和电源线不知怎么接

网友B:
电源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单独的端子, 一般电路板上都会有丝印的标明的,

至于信号接口你要分清那个是脉冲口,方向口,使能口,原则就是你要让输入光藕导通,

楼主:
再次感谢
我已和东方的人联系了,他们说这个电机是在日本定做的.他们没有资料.
至于驱动器,除了两个插座外就是两个调运行和停止电流的电位器.板子上没任何标注电源的地方,难道电源要接到信号插座上吗?又要接那一根呢?这个插座共有12根针前4根应该是正反向脉冲,后面的8根实在猜不出是接什么的.
希望能在工控网上得到答案
谢谢各位

网友B:
这样?可能要看到实物才好确定!

网友A:
CSD5814N 已从orientalmotor网站查到,价 $207.00 ,好像和你的图略有区别,先传上来供讨论。
参考: http://catalog.orientalmotor.com/item/stepping-motors-motor-driver-packages--1074/stepping-motor-drivers/csd5814n-t?&plpver=11&origin=keyword&by=prod&assetid=spec&filter=0 http://www.orientalmotor.com/products/stp/connection/CSK5_connection_operation.pdf http://www.orientalmotor.com/products/pdfs/C_VEXTA/St5FullAll.pdf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我的问题已解决.换了个驱动器.
不过那个驱动器的管脚定义也搞的差不多了.1.2和3.4是接电源的.5.6.7.8.是脉冲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