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热工ups充放电试验方法

楼主(2006-04-14):
请教热工ups充放电试验的方法,电源容量的计算是怎么算的?

网友A:
ups充放电实验,可用数据采集,电压,电流,频率。在不同位置的采集,如整流输入,电池充电,逆变,如果是三相的还要跟踪相位变化,条件变化检测:
1:市电输入变化时,频率变化,电压变化。有干扰时
2:停电时,电池的放电曲线记录,逆变工作状况!
有许多方面。
电源容量,一般用KVA标称,电源容量,是UPS的效率,功率因素,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