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OE77101......急!!!!

楼主(2006-04-14):
使用的是NOE77101网络模块,不知道怎么回事,昨天发现LED上的APPL灯是亮的,一查是存在崩溃日志条目,是什么原因导致崩溃,这个又怎么清除呢???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兄弟,有没有打8008101315问过呢,试一试!推荐一个人:Ms.龙高,非常资深的工程师

网友B:
IP 地址有过冲突,会有记录出现。 并引起APPL灯亮,在网页将日记文件清空,即可

网友C:
那么
怎么才能登上PLC网页读到日记文件呢??

楼主:
我进入网页之后进行操作还需要用户名和密码啊???

网友D:
用户名: USER
密码:   USER

进入页面后可以查找和清除记录。

网友E(2006-06-16):
请问日志文件是什么名字。

网友E:
对于导致崩溃日志条目的原因,大家是否可以给与解释呢?谢谢

网友F(2006-08-08):
我也碰到过以上问题,后来清了一下,搞定,但不知道是哪些原因能引起崩溃,望高手解答。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