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巡检仪测量接地热电偶?

楼主(2006-04-14):
现有一现场的热电偶是必须接地的,请问如何用巡检仪测量?

网友A:
和巡检仪内部电路有关

网友B:
热电偶的补偿导线接到巡检仪表就可以了。

宇电巡检仪型号AI-706MAJ1J1J1六路巡检仪。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好像不是简单的把电偶的导线接到巡检仪端子上就行的吧?不懂技术有点郁闷!-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