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调查,大家用什么牌子的伺服电机

楼主(2006-04-14):
抛砖引玉下,看看各位前辈使用最多的伺服电机是哪些厂家的,都运用在什么领域,

好让新进论坛的新手们借鉴下经验,取取经!

网友A:
我们用过,1.台达全系列变频器VFD-S,L,M,A,B,F,V;富士FRN,三菱FR系列等
2.台达可编程控制器(PLC)DVPES,EX,SS,EH;欧姆龙,三菱FX系列等
3.台湾HITECH触摸屏PWS-3260,1711,1760,6600;台达DOP系列等
4.台湾城邦减速电机(北方总代理)CH,CV 等系列
5.台达伺服电机系统;
6.台湾上银线性导轨、滚珠丝杠等传动设备
台达的,质量很好,
联系人,13124718838
辉先生

网友B:
我们经常接触的台湾东元全数字伺服系统:

TSDA系列伺候服系统采用全数字式控制,AC伺服驱动器搭配B、C系列AC伺服马达,机种齐全,能够满足低转速及高转速的不同需求,实现了位置、速度、扭矩控制模式三位一体;用户可直接在驱动器的面板上设定各项参数,并可通过面板监控马达运转状态和驱动器错误报警信息;低转子惯性的产品设计增加了马达在高速、高频率定位上的稳定性;该系列产品具有体积小巧、外观精致,噪音低、震动小的特点,安装十分方便。

数位式AC伺服驱动器—TDSA系列

※ 全数位控制、体积小
※ 可分别选择控制模式(位置、速度及扭力)
※ 多种设定值可由面板直接变更
※ 面板显示马达运转状态或驱动错误信息
※ 品质保证,具CE规格,通过ISO9001要求
※ 搭配马达规格种类多(200W---3KW)
※ 价格优惠,性能稳定,是市场上性价比最好的产品之一

如果想更多了解:
13632535150 江先生

网友C:
我们的四伏控制器\变频器全部是欧陆的,质量很好

网友C:
从前四伏控制器出现过凌晨0点以后就停止工作,持续了一星期,请判断以下什么原因

网友D:
东方马达的步进电机

网友E(2006-05-20):
东方5相步进

网友F:
我们用韩国麦特斯的,楼上是湖北黄冈人吗?

网友G:
liruli,同用欧陆的啊

网友H(2007-10-18):
我用过台达的、精微的、欧姆龙的有好多牌子的

网友I:
东方的是步进
上面几位老大,用的都是步进

东方有伺服,只是在国内知道的人不多.真正的用户比较少.

有东方的任何问题找我

WWW.TELBRIDGE.COM
成工
0755-27832701

网友J:
东元TSDA
安川好像什么YJGM的
还有一国产,品牌忘了

网友J:
嘿,安川SGDM

网友K:
富士伺服系统,安川伺服系统

网友L:
 富士伺服系统,安川伺服系统,
我们做的代理,欧洲的,台湾的,比较多

网友L:
 富士伺服系统,安川伺服系统

我们做的是代理,欧洲的,台湾的比较多

台达、山洋、安川伺服系统总代理

网友(2007-11-23):
用伺服买伺服想了解伺服找我包你没找错:13713062109李生

网友M:
我们公司最近刚接触 伺服电机  山洋的

网友N:
我们用KOLLMORMEGRN  及BAHAR 的伺服电机及驱动器

网友O(2008-11-14):
安川 山洋 ........

网友P:
FANUC\SIEMENS\MITSUBISHI\YASKAWA\HAAS\PANASONICS\FAGOR\BERGE......

网友Q:
松下的、三菱的,三菱的好几款

网友R(2009-06-02):
FANUC  SIEMENS   MITSUBISHI共三样

网友S:
安川和三菱的伺服电机

网友T:
三菱的伺服电机,发那科,西门子,用于机械加工行业。

网友U:
台达,性价比不错!!!!!!!!!!!!!!!!!!!

网友V:
松下,生产线上,用了10台,2-3KW的

网友W(2010-07-08):
还有我们的 瑞德赛博呀     0755-33643798

网友X:
深圳市博美德的伺服电机 也还不错 性价比高 质量适中

网友X:
博美德伺服 为中德合资 驱动器经过测试对比 比华大配的迈信的驱动器要好 我选择我我喜欢的 欢迎广大消费者前来咨询洽谈027-87660098 刘工

网友Y:
发格的伺服电机,用的还不错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