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三相电流怎样算?

楼主(2006-04-14):
例如:一台电机的 W= 38KW;用三相供电!用多大电流的接触器
比较合适!

网友A:
电流在,67安左右,你选比,67大的接器,就可以了,跟67最近的那一个形号,你要记住一个公式, P=根号倍UICOS[/b]

网友B:
用多大的接触器论坛上探讨过很多次了,可以搜一搜!先根据电流和运行方式来进行选择,如果是一些不知名的牌子,因为质量问题,那最好能选大1.2个等级的接触器。按照我的经验,如果是续动的电机最好选100A或160A的接触器!

网友C:
我孤陋寡闻了,38KW的电机还真的没见过,如果真的是38KW我认为用B85的就足够用了

网友D:
经验:一个千瓦两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