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编程疑问

楼主(2006-04-14):
我是个初学者,请问编程语句OUT与SET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驱动线圈呀?

网友A:
out 输出
set 得电保持

网友B:
之二:
同一个元件号(如Y0),多次使用OUT指令,可形成双线圈输出(双重输出);而SET指令,不会这样。

网友C:
hdss:
    对同一个软元件多次使用OUT指令,PLC虽然能正常运行,但只有最后的那句OUT指令是有效的。
    要注意!!!

网友D:
OUT与SET的区别:
1.OUT前面的条件ON时,OUT的位ON;OUT前面的条件OFF时,OUT的位OFF;
2.SET前面的条件ON时,SET的位ON;SET前面的条件OFF时,SET的位状态不变;
3.要使SET的位变OFF,则要使用RST指令.RST前面的条件ON时,RST的位OFF;RST前面的条件OFF时,RST的位状态不变;
4.以下两个程序等效:
(1):    X0
    ----||----(OUT Y0);

(2):    X0
    ----||----[SET Y0]
        X0
    ----|/|----[RST Y0]

楼主:
谢谢大家我懂啦

网友A:
工控白丁,解释得很详细啊

网友E:
一个是一会,一个是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