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AC800M的高人请进

楼主(2006-04-14):
AC800M如何通过OPC方式与力控组态软件连接? 哪位高人请指点一下

楼主:
是不是没有人会啊?

网友A:
你在PC机里装一个ABB的OPC SERVER FOR AC800M/C 软件即可

网友B:
就这么简单吗 ?
还需要设置别的吗?

网友C:
当然光安装一个opc server是不够的了,还要根据力控软件来设置!

网友D:
OPC开放标准,力控应该支持的。只要关心怎样连接OPC,不需要考虑别的,很简单.

楼主:
哎,我自己解决了,真是。做一个demo,类型为softcontroller,安装
soft controller,安装opc server,连接,搞定!

网友E(2007-11-13):
1.在AC800M里编一段程序,让控制器运行;
2.在OPC SERVER FOR AC800M里设置IP地址;
3.在力控IO设备驱动里配置OPC驱动:ABB.AC800MC_OpcDaServer.3;
4.在力控实时数据库里配置点;
5.做画面;
6.运行即可.
连不上的找我,我给你例子.

网友F:
“创世纪32”GENESIS32组态监控软件 支持OPC DA、A\E、HDA,使用这个软件不需要像其他监控软件,例如InTouch、iFix、组态王、力控、杰控等等,这些软件都需要建立数据库,“创世纪32”GENESIS32组态监控软件可以直接浏览AC800M的OPC数据库,还有报警的内容可以直接从ABB自己的A/E 服务器看报警/事故的内容,不需要建立数据库,可以节省建立数据库的时间,能够提高效益,节省工程时间。 价钱跟力控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