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touch硬件狗装不上电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4-14):
电脑装的是win2000的系统
硬件狗是个u盘,不是锁在打印口上的
把lic导入后,加密u盘插入电脑,电脑找不到驱动
请问,这个u盘有没有驱动的?

网友A:
解决问题的方法:
   1.找供应商要USB硬件狗的补丁驱动程序。
   2.在网站上找通用的驱动程序
     http://cn.safenet-inc.com/download/sentinel/index.asp
Sentinel 通用驱动程序 v7.2.2 (v7.2.1升级版) new!
Sentinel 通用驱动程序 v7.1.1 Full CD (兼容所有Sentinel加密锁)
Sentinel 通用驱动程序 v7.1.1 (兼容所有Sentinel加密锁)
加密锁SuperPro驱动程序5.42.1 new!
加密锁SuperPro驱动程序5.41.1

楼主:
收到,谢谢
那请问v7.2.2版的驱动程序也能兼容所有Sentinel加密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