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变频”究竟有哪些优点?

楼主(2006-04-14):
老听他们说现在用的变频器一般都是“矢量变频”,包括国产的、进口的。
     不明白“矢量变频器”在实际的应用中究竟比原先普通的变频器好在什么地方?
     虽然原先用过几次变频器,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时候连它的某些高级功能都没用上,更别说什么“矢量控制”了。
     不知道那位能帮忙说明一下——用最简单明了的话说明“矢量变频”究竟在实际的应用中有哪些优点?不甚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搭理呀!!问的问题太简单~~

    不屑去回复吗?

网友A:
我来说说吧:1、低频转矩大,在启动段有良好的力矩输出;2、启动电流基本无尖峰,在整个过程中不容易过流;3、能实现转矩控制和速度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受益匪浅。
    另外,现在国内的变频市场上的变频器大部分应该能实现“矢量变频”吧?

网友A: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变频器大部分是V/F控制的,真正的转子磁场定向控制的矢量变频器不多,特别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很多说自己是无感矢量控制,其实都不是,很多是空间矢量控制,实际上是高级的标量控制,只是在低频时补偿好。区别是否是无感矢量控制的方法:1、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抱闸,看是否过流;2、瞬时正反转,看是否过流;3、低频时,如3Hz带载运行,V/F控制的变频器频率不变,而无感矢量控制的变频器频率会发生变化,上下波动。

网友B:
哦!!是这样来判断变频器类型呀!!

网友C:
自己要学会使用关键字搜索,前面说的很多!

网友A:
西门子6SE70系列、韩国收获SOHO VD系列、丹佛斯VLT5000系列都应该是无感矢量控制的,其他的我不太清楚,大家可以在使用过程中观察一下。安川G7是矢量控制的,在1Hz以上的性能非常不错,在1Hz以下的性能要差一些。我曾经做过实验,在0。5Hz时带50%的负载转速不稳,用于提升,我估计是直流电压偏移的存在以及由开关死区时间所导致的电压误差和定子阻抗误差等引起磁通信息不精确所导致。

网友D:
请问台达变频器V系列是什么矢量控制;

网友E:
俺告诉是你是,磁束向量控制,你不是很懂吗?

网友F(2009-08-04):
国产英威腾矢量变频器质量好,性价比高,其矢量的变频器在市场上应用多年,效果很好,在低频端启动力矩很大,本人曾做过实验,

带上手套手握英威腾适量型变频器在3HZ以下启动的电机轴,抱不住;若用普通变频器,很容易抱死。请大家支持国货,为振兴民族经济做贡献!

英威腾变频器去年在国内市场销售3.6亿元,国内第一大品牌,产品系列最全,从0.4KW---7100KW/10KV的都有。

还有工程系列变频器、含能量回馈单元起重专用的变频器等8大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