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多串口卡的对比!(特急)

楼主(2006-04-14):
MOXA的 C218TURBO/PCI卡是8路输入的吗?和
CP-168U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2007-11-21):
两者的基本功能是一样的,主要区别是:1、C218T/PCI是带CPU的,而CP-168U是不带CPU的 2、C218T/PCI是不带浪涌保护,而CP-168U是带浪涌保护 3、C218T/PCI FIFO只有32字节,CP-168U FIFO有128字节。由于目前电脑配置越来越好,卡片对CPU负荷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加上C218T/PCI的价格将近CP-168U的两倍,所以C218T/PCI用的人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