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机床 其中轴定位的问题

楼主(2006-04-14):
现在有一台系统采用SIEMENS 802D的数控系统机床,四个轴,现在发现问题如下:
    机床的一个轴(有些侵斜,电机带抱闸),在加工过程中出现加工位置越来越多。比如:让此轴反复走到一固定位置20mm(退后在前进),在做了30遍循环之后,打表发现它比开始的20多走了2丝左右,此时机床面板的显示为20mm(一直都是)。且此现象属于不断累加。机床本身为半闭环,没有光栅尺之类的测量系统,只靠电机编码器检测位置。
    采取措施:1。将电机连轴节两侧(电机,丝杠)螺钉锁紧。
              2。加工程序采取直接进给,没有用到(G64),将进给速度降低,与不降低效果一样,
              3。检查机械方面的空载间隙,只有0.5丝
              4。采用每次回参考点的方式,现象依然存在。(参考点位置是正确的)
    以上情况不祥之处敬请谅解。希望帮助分析是电气方面的原因,还是机械方面的原因。最好提出些解决的方法。希望高手们能够给些帮助!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了解802D的工作方式,一个可能性是编码器信号有轻微干扰。

网友B:
电机轴倾斜导致机械间隙变成单向间隙,形成单向累计误差,这个很正常。不过,按理讲,每次回参考点的方式应该就不会在出现这个现象,除非是回参考点的程序过程也有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帮助,这个问题很奇怪,现在还没有想出合理的解释,现在还在分析中,有了结果一定发上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C:
你是不是用脉冲控制的,如果是可能是脉冲误差造成的。

网友D:
数控机床的控制方式和传统意义上的工控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有的地方不能用工控的思维来考虑数控。数控的思维一般倒是能考虑工控。

你说的那叫重复定位精度,如果这都不准,那你的机床是怎么验收合格的?如果当时验收合格的,那就是你的精度保持能力太差。具体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误差,“笨鸟慢飞”先生有海德汉公司的机械精度分析资料,他说这样的讲座一万元一天,只能让我看,不给我。

这只和机械架子有关,你可以试电机的重复定位精度没问题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大修。

精度保持能力太差的机床,100%是国产的。国外30多年的设备精度保持还很好,这在中国很难想象,这就是大家喜欢买国外旧设备而不喜欢买国产新设备的原因!

数控机床电气做得好,不是你的本事,控制系统都是国外做的。
机械做的好,才是你的本事。

网友A:
"你说的那叫重复定位精度,如果这都不准……"

偏差还会累加,好象就不只是重复精度的问题了吧?

网友B:
关键是采用每次回参考点(而且参考点绝对准确)仍然累加,这就无法解释拉,这就是说,系统在做运动累加,而不是机械误差在累加。

网友D:
重复定位精度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理解没问题。

“关键是采用每次回参考点(而且参考点绝对准确)仍然累加,这就无法解释拉”重复定位精度不好,每次回零是不能消除的。那是机械误差,只要你动了,误差就有了,几丝的误差是不是累加产生的,是无从考准的。

楼主可以问一下国外历史悠久的机床厂商。最好不是代理商转达的。

网友B:
TO: zch7749:
你可能没有注意,客户讲是30遍从复累计的产生的20丝误差,每次回参,从新运动,机械误差会累计吗?

网友D:
我再想想,没说一遍产生0。8个,30遍产生20个。压根也就没有20丝误差。仅2丝误差而已。关键是2丝误差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不是重复定位精度不好还是什么?

网友E:
本人单位到是有一台CNC冲床使用的是840D系统,本人也一直做着的维护!估计除了系统不同以外机械上的故障现象是共通的.有几个问题想询问以下搂主!
1.该误差是一直正或者负偏差吗?或者是2种情况都有出现?
2.编码器的脉冲采样是不是采用了累加记数?
3.当误差出现后!把电源断掉!从新上电!再回参考点.误差出现吗?

网友F:
to:zch7749
 周兄 沒這麼小氣 資料沒給你是有顧忌 我在參展期間還被人問 怎有此資料
我曾有此經驗 客戶的精度誤差有累計 他們花了三個月無法解決 我帶了儀器去檢驗 發現有漏電造成電准位上移 另外又發現5V電壓有漂移 換接地線 問題解決 提共參考

网友G:
在固定位置往复走30次……这样使用是一定会有累积误差的。
30次才差了2丝……已经不错的了。
个人想法:
如果整个工作要在固定位置往复运动30次。
在固定位置做往复运动60次,把累积误差算个平均加到系统的侧隙补偿上去。
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D:
笨鳥慢飛,哈哈,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有这样的资料,大家都来向你要,怎么办啊?
还有我从业至今,在 早期 西班牙的FAGOR,美国的AB上确实发现了
干扰现象。
但在日本的FANUC,德国的SIEMENS,HEIDENHAIM的系统上,确实从来没发现过干扰引起的问题,真不愧世界大牌啊。

网友H:
好像不是数控系统的问题,我看是多次反复运动后,丝杠螺母温度上升,导致螺距略有伸长,造成2丝的误差。这个猜想可以停机一会再测试,如果一切恢复大概就是我说的原因。

网友A:
"丝杠螺母温度上升,导致螺距略有伸长,造成2丝的误差。"
20mm要产生2丝的误差,温度要上升多少度才能让长度变化千分之一?

网友E:
晕哦!楼猪也不说话!不是问题解决了把?俺都说了!俺们单位的设备一直是俺维护的!系统是840D 驱动用的是611和1FK6

网友I:
应该不是精度问题,
电气方面查一下.

网友J:
估计丝杆本身发热膨胀产生的误差: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6-4-19 19:42:00 发表的内容:
  "丝杠螺母温度上升,导致螺距略有伸长,造成2丝的误差。"
20mm要产生2丝的误差,温度要上升多…
--------------------------------------------------------------------------------------------
版主的理解错误了,楼主是在20mm的距离往复行走,但丝杆发热并不只是在这20mm长度范围内发热,而是传递到整条丝杆,只是在这20mm长度范围内发热比较严重而已。
   丝杆发热后,2丝的伸长量属正常范畴,因为钢本身的膨胀系数为11.4(如果没记错的话),也就是温升/降1度,丝杆就会伸缩(1-0.999453%)的距离。

网友J:
对不起,错了,应该是:(1-99.9453%)

网友A:
楼主是在20mm的距离往复行走,但丝杆发热并不只是在这20mm长度范围内发热,而是传递到整条丝杆,只是在这20mm长度范围内发热比较严重而已。

这个,误差是打表打出来的,不是用激光校出来的,你觉得,别处的膨胀真的能体现出来?

网友J:
为什么体现不出来呢???丝杆的安装方法一般是与电机及联轴器连接的一端是固定的,而另一端留有一定的间隙以提供丝杆发热时的伸出量(丝杆两侧加预拉力不再此导论范畴)。丝杆一头固定了,而丝杆发热膨胀以后伸长量什么为体现不出来呢??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有想不周之处还请指教!!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由于这两天一直非常的忙,而且在外地出差,上网不方便,没有及时回帖,抱歉了!
     一开始我们怀疑是由于连轴节在电机反向运动时与丝杠产生微小滑动造成的(因为感觉只有这个解释比较合理),还有误差累计是单项的。但由于机械结构的问题,无法在连接出画线验证,只能靠打表(百分表)来看,结果经过打表出现了令人很惊讶的问题。就是在反复试验时发现,开始是有累加,可当走了100遍循环以后,几乎没有累加了!所以判断是否与温度有关,决定关机转天来试,结果发现现象又出现了!
     故作出了比较草率的判断,可能是温度影响的。(但本人对热平衡的问题不太懂),还是觉得有点难以接受。
     关于接地问题是不存在的,我是在神龙公司交设备,接地非常的好!
     对于“丝杠螺母温度上升,导致螺距略有伸长,造成2丝的误差”觉得是个思考的方面。
     还有机床在作完热机以后(空循环),加工出的工件明显要好,只是现象还是有一点。
     不过我们领导的就是说没有问题,死不认帐,气死人了!现在用户已经基本认可了,真是不知是喜还是。。。。

网友D:
这里首先感谢 不想孤独 先生。
感谢他最后到这里做了解释。也希望以后在这里提出问题的人,最后自己做一下解释,解决没解决都要做一下解释,也算是尊重一下大伙吧。(当然有些问题根本不值得做最后解释)
确实作为数控同行我关心这个问题好几天了。

网友I:
不错啊,楼上这样解答让大家很受用

网友K:
刚来的,多指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顶

网友L(2006-06-27):
我是做数控机床的.
非常同意ZSZHI:
估计丝杆本身发热膨胀产生的误差:
这个现象在非常多的机床上都有,并不奇怪,

网友M:
我认为那是你机床重复定位精度,那两丝可能是你的机床丝杠存在磨损后的间隙,所以在试了那么多次后就累加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