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合作——玉米裂纹检测识别项目

楼主(2006-04-14):
现有一个玉米裂纹检测识别的项目,请高手帮忙指点!项目主要是分析采集的玉米图像,将产生裂纹的玉米识别出来。有意者请与袁先生(hehelex@126.com)联系。

网友A:
我倒是有一些想法和思路,但是不知道你是想做产品,还是学生做课题,现在在农学院中搞农作物的机器视觉的不少,是做硕士?博士?课题把?只留一个信箱,恐怕诚意不够欧。

网友B:
图像处理应用软件功能介绍:
1.图像的增强:
1.1 轮廓的提取和清晰化。
1.2 图像背景干扰(噪声)滤除。
1.3 图像对比度放大。
1.4 图像空间失真复原。
1.5 图像的镜像和反色。
2.图像局布区域特性量化:
可应用于:图像中物体的有无,如:灯光的熄灭,门的开关。包括:色调(E)、饱和度(S)、亮度(L)、灰度的量化。
3.图像中物体的几何测量:
3.1 图像中物体的计数。
3.2 图像中物体的定位。
3.3 图像中物体的大小尺寸面积的测量。
3.4 图像中物体的方向(角度)的测量。
4.图像中数字及字母的识别。
5.图像历史记录:
对图像可进行分类历史记录,可设定采样周期、图像变化敏感度阈值。
http://www.autoyx.com/NetDip/Index.htm

网友C:
有裂纹的玉米不能吃吗?
为什么要检测啊

网友D:
不知道有什么实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