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6-04-14):
我有一台35A的欧陆调速器,开一会儿就跳闸,报警信息:热敏电阻.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啊!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电机有热电偶吗?没有的话可以短接!

网友B:
电机超温了

网友C:
短接 TH1-TH2

网友D:
我看要认真地检查电机发热的原因:散热电机是否运转,电机 是否超负合运行等

网友E:
如果你的电机没有超温,那就是调速器的误报警,复位参数如还不能解决问题我个人认为是你的主板有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