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C-S用RS485和LG—K120S通讯

楼主(2006-04-14):
有什么具体要求,恳请指点

网友A:
在ADP软件的工作参数中PLC种类选择:LG K100S,指拨开关5、6拨至OFF,对于HMI的COM口,COM1是1+,6-,COM2是14+,15-,你用485的话,只需要+对+,-对-就行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其实没有要求,PLC型号选对,通讯电缆焊对;其他的问题就是指定通讯口,波特率等的一致.多试试;

肯定可以通讯

楼主:
有时候不一致也能行,比如说PWS6600的屏波特率必须设为38400才能通讯,而PLC的为9600和38400都可以,其它的我没试了.